楼主(2013-08-26):
爱德利变频器太坑爹了,修了十台有九台坏CPU的,大家有无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A:
你运气好

网友B:
正常变频器是1.5%左右的故障率。
10个坏了9个。。。。。。。。。。。。

网友C:
证明CPU不咋样的

网友D:
如果是小机,电源与主板是做在一起的,如果坏CPU指的是CPU那块板也正常。

网友E:
回复 网友A:
是的他可以去买彩票了。

网友F:
爱德利变频器质量确实太差,单相的,三相的没用过,我公司产品用过好几批,估计六十到七十台吧,没多久就不断出现故障,超过一年没出故障的没几台了,价格便宜,给那些图便宜的老板一个教训了-----

楼主:
我说的是有点夸张,是修了五个,四个坏CPU,第一台修好了过了一个星期又返修,测试发现CPU隔避那个电容短路,CPU很热,第二台报存储器错误,我在CPU板上找不到存储器,第三台面板和端子电位器频率调不了,电容短路,CPU很热,第四台正反转灯同时亮,屏幕无显示,电容短路,CPU很热,

网友G(2015-06-05):
劣质产品就应该不予维修,将这种厂商之间踢出局

网友H:
求三相爱德利AS4系列电路图,我们厂一年要换好几台。现6台开关电源坏开机无显示,另有2台乱报警。可惜自己不会修都是换的

网友I:
说明可修度差。

网友J(2015-07-10):
国民经济,林子大了什么鸟也有。

网友K:
是同一个系列,还是不同系列,难道是通病?

网友L:
爱德利变频器质量确实太差?可能货源有问题
原产爱德利变频器十多年都不坏

网友M:
我这里一台台湾来的爱德利,拿到外边修了几次也修不好,现在躺在架子上睡大觉。

网友N:
现在我们这里还有几十台,我都准备把它换掉,质量有点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