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变频器硬件故障

楼主(2013-08-26):
有一台AB3.7KW的变频器跳F122硬件故障无法复位,各位大侠有没有碰到过,有的请指教

网友A:
我的好像换了cpu板 就好了

网友B(2026-03-28):
我的也是,不接使能不报,接了使能就报,最后是发现cpu周围的一个电阻损坏,都到兆欧级别了,换了一个电阻就好了,有时候没有好方法,只能挨个查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