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27):
恢复更改参数后还是报警AL37 ,   观察后发现故障驱动器的数码管中间像小数点一样的东西不断闪(包括更改参数时),其他正常的驱动器就没有这个小点。请问大侠,什么原因造成的。谢谢

楼主:
回复 楼主:
怎么没有人啊

网友A:
将参数恢复出厂状态,初始化还是这样?

楼主:
如何将参数恢复出厂状态?初始化?  谢谢

网友B:
三菱伺服软件SETUP161E。可以用这个软件恢复到出厂值。
可能是主回路和控制回路的接线的问题。

楼主:
谢谢,已经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