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27):
一、散热器与元件的安装
元件的冷却方式有加装散热器自然冷却,风冷和水冷等方式,为了使元件充分地发挥其额定性能并加强使用中的可靠性,除必须科学地选择散热器外还需正确地安装。只有正确地安装散热器才能保证其与元件芯片间的热阻Rj-hs满足数据表中的要求。
在元件与散热器的安装时,应注意以下事项:
1.   散热器的台面必须与元件台面尺寸相匹配,防止压扁、压歪损坏器件。
2.   散热器台面必须具有较高的平整、光洁度。建议散热器台面粗糙度小于或等于1.6μm,平整度小于或等于30μm。安装时元件台面与散热器台面应保持清洁干净无油污等脏物。
3.   安装时要保证元件台面与散热器的台面完全平行、同心。安装过程中,要求通过元件中心线施加压力以使压力均匀分布在整个接触区域。用户手工安装时,建议使用扭矩扳手,对所有紧固螺母交替均匀用力,压力的大小要达到数据表中的要求。
4.   在重复使用水冷散热器时,应特别注意检查其台面是否光洁、平整,水腔内是否有水垢和堵塞,尤其注意台面是否出现下陷情况,若出现了上述情况应予以更换。

水冷散热器安装图见下图(图1):

二.        用注意事项
1.  用户应根据应用线路特点、工作环境、可靠性等要求,正确选择器件参数, 并留有合理余量。
2.  器件冷却条件
(1)    强迫风冷:风速≥6米/秒
(2)    水冷:流量≥4升/分钟
           进水温度5°C-35°C
           水压≥1.5Kg/cm2
           水质:循环水ρ≥2.5KWcm。
产品使用时,应保证符合规定的冷却条件,否者应降容使用。散热器使用过程中,应注意放漏水、防堵塞、防凝露,出现问题时应及时处理或更换散热器。
3.  严禁使用兆欧表(摇表)检查本器件。如需检查整机装置的耐压能力时,应先将本器件的各电极短路。
4.  万用表只能定型判断器件好坏。用万用表“1欧姆”档测门极-阴极电阻,指针为零,说明门极短路;指针不动为开路。万用表不能对器件耐压做定量判断。若要对耐压和触发特性定性测试,请用专用测试仪或到厂商进行测定。

网友A(2013-12-18):
水冷效果好啊

楼主:
中频炉一般都是用水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