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27):
普若菲斯触摸屏软件怎么才能离线仿真模拟,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只有PRoEX软件才能离线仿真,且不支持早先的GP2000系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有PRoEX软件才能离线仿真,且不支持早先的GP2000系列。

你知道的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