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27):
公司刚引进一批电机,额定电压为380V,应该采用三角形接法,我打开接线盒里面是Y型接法,我咨询电机厂家,厂家说功率4KW一下采用Y型接法,4KW以上采用三角型接法。请大侠指点?

网友A:
对啊,厂家说得对

楼主:
小功率电机对接线要求不是很严格,还是因为三角形启动瞬间电流较大的原因

楼主:
这样电机不是处于220v运行吗

楼主:
电机绕组采用星形还是三角形接法取决于电机绕组额定电压,若绕组额定电压为380V则采用三角形接法,若绕组额定电压为220V则采用星形接法(线电压还是380V)。大功率三角形接法的电动机由于启动电流大,才采用星形接线启动,三角形接线正常运行。

楼主:
哪位大侠给解释一下?

网友B:
你电机多大/电机铭牌上怎么标?

楼主:
回复 网友B:
功率1.5KW。额定电流380v

网友C:
4KW一下采用Y型接法,4KW以上采用三角型接法,实用于国产电机没错

网友D:
公司刚引进一批电机,额定电压为380V,应该采用三角形接法
为啥应该采用三角形接法呢?4KW以下用Y,以上用三角

网友D:
公司刚引进一批电机,额定电压为380V,应该采用三角形接法
为啥应该采用三角形接法呢?是因为380V吗?
通常4KW以上用三角接法,以下用星形接法,如果三相220V 4KW以下也可采用三角接法,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E:
或可看一下电机铭牌上的标注。

网友F:
不要纠结啊。

网友G:
看一下铭牌上标的吧,应该没问题

网友H:
这两种用法对电机的性能有什么影响么,我的印象中用的都是星型接法,不过电机铭牌上都会把两种接法都标上,三角形接法的额定电流要大一些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积极回帖。国产电机额定电流380,4kw以下,采用Y型接法,进口电机适合吗?

网友I:
回复 楼主:
国产电机的行业标准就是这样子的,我在电机厂做过,但有的客户有要求就另当别论了,一般来说电机名牌上会雕刻上是△或者是Y型,严格按照厂家要求应该是没有错的,但在电机的接线盒上都会贴上△和Y型的接线图是为了让你根据名牌上的指示来按照这个样子接线,不是让你两种接法都可以接的,在电机厂里的接线图很多种,时常会有员工把接线图贴错,Y型接法的电压是△型接法电压的根号三倍,4千瓦以下的电机出厂是Y型接法,但好多场合都是用到改接成△型接法而获得更大的额定电流,也是为了方便那些没有380V电的地方,接个变频器就可以搞定

网友G:
小电机星形吧

网友J:
引用 楼主:
电机绕组采用星形还是三角形接法取决于电机绕组额定电压,若绕组额定电压为380V则采用三角形接法,若绕组额定电压为220V则采用星形接法(线电压还是380V)。大功率三角形接法的电动机由于启动电流大,才采用星形接线启动,三角形接线正常运行。
这个不明白啊?什么线电压还是380?

网友K:
是这样的,课本上也有这么定的。4KW以下的一般都是Y型的

网友L:
为什么应该采用三角形接法啊?只要绕组数据合适 Y接也可以用于3相220v电源!

楼主:
回复 网友L:
当电动机额定电压标注为220V/380V,接法视电源电压而定,对于线电压为220v电源,电机为三角行接法;对于线电压为380V,电机为Y行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