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27):
宁茂18.5KW变频器,修好空载正常(主回路接了一支灯泡),拿掉灯泡,换上110A熔断器(不是原装的),上电差不多10秒不到(没有运行),就碰的一声响,断电检查,刚装上的保险炸掉了,其它正常,又装回2A的保险通电空载试机,输出各方面都正常,不知道各位大师们有没有碰到这种故障,我是第一次碰到,希望大家来指教下,交流下~~~~~

网友A:
可能是IGBT内部短路造成的吧,修之前是什么故障啊

网友B:
回复 网友A:
你后来是带的电机吧,那就检查电容,看看充放电正常不

网友B:
你后来是带的电机吧,那就检查电容,看看充放电正常不

楼主:
回复 网友A:
修之前整流模块炸掉,保险也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都是空载试机的
没有带电机

网友C:
回复 楼主:
检查电容充电回路,是否接触器粘结导致充电电流过大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