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27):
三菱QH42P I/O混合模块可以加在QY42P后面吗?在自动分配地址的前提下

网友A:
应该行的吧

网友B:
对顺序没有限制,只是位置改了对应的地址会变;

网友C:
位置没有限制吧,但要地址对应啊 !

网友D:
在没超过CPU能控制的数量范围,是可以的。

楼主:
小弟知道啦!谢谢各位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