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27):
求 电动工具线圈怎么绕才好下线.长了会擦到 短了根本放不下啊 有什么秘诀没 求助

网友A:
一圈一圈的绕,别怕麻烦。

网友B:
仔细认真大胆心细

网友C:
把原来拆下的做样品。

网友D:
绕到第三次你就成师傅了。

网友E:
一个线圈跨几个槽?先弄根线量好首槽到末槽之间的距离,也就是个圆,然后看每个线圈多少砸。有几砸就是多少个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