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26出现故障

楼主(2013-08-27):
一台西门子S7-200系列  226CPU  上电,SF系统故障灯亮,如何处理,请高手指点。

网友A:
先连一下电脑看还能不能连上;

网友B:
一般常亮的话说明硬件有问题,闪亮的话程序问题……

楼主:
SF常亮,电脑无法连接。

网友C:
电脑都连接不了 修吧

网友A:
需要维修了;

网友D:
应该是硬件的问题  这个就不好说了啊  !
还是维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