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中性点

楼主(2013-08-27):
 怎么辨别电机中性点是否引出

网友A:
都不引出。

网友B:
不引出的

网友C:
小电机,象三千瓦一下的我见到的都引出,是六根线。大点的是角接的,不存在星点,再大点几百千瓦的,星点在里面,没有引出,只出来三根线,接三相电。

楼主:
回复 网友C:
也就是说星型接法有引出与没引出这一说 角星没?

网友D:
1.电机仅在星接时存在所谓“中性点”;
2.打开接线盒就能看出:一种是只看到三条引线到接线端子,三组线圈已经按照星形接好,所谓的中性点无必要引出来,此电机只能工作在一种电压下,在国内基本就是380V;另一种是6条引线到接线端子,此电机可以选择星接或角接,可以在两种电压下使用,这种电机进一步细分:大功率电机其线圈设计工作电压为380V,正常运行应角接,为了降低启动电流,可接成星形启动;小功率电机线圈设计工作电压220V,在380V电源下应采取星接、在220V电源下应采取角接。

这样的回答满意吗?

网友E:
新购买的电机一般不管功率大小都会把星点引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