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27):
截止电压上三路:7.3v  7.3v  8.3v 下三路: 6.8v  6.8v  7.2v
动态电压上三路:11.8  11.8v 12.3v 下三路:11.8v 11.8v 12v
这w相玩另类啊。
为什么w相上半臂比别人高出一v啊
这种情况能直接上模块不?

网友A:
最好不要。

网友B:
你的驱动w相稳压管偏差过大,更换稳压管即可。

网友C:
换个稳压管试试吧

网友D:
用示波器看波形吧

楼主:
稳压管,稳的压不准了。换了个新的稳压管,截止电压现在为7.9v。

网友E:
也碰到过类似的变频器,六路一样的截止电压不多,几个都是差0.2-0.5左右,换了差距最大的一个。
看过波形没啥问题,就上模块试运了,没有问题。

感觉也是不妥,应该一致才对。

新购的4744和4737管,竟然也有误差,不知道大家遇到过没有?

楼主:
我现在的那六路也是不平衡,w相的上下半臂比其余的高0.5v,我正在纠结呢。
机器来的时候是没有问题的。
水平有限不敢动的太奔放。

网友F:
你的驱动电压没有负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