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27):
本人菜鸟一个,学习AutoCAD有那么一两个星期了,自己认为一般简单的原理图应该是会绘制了,后面的面板,报告表格还有各元件的内部关连什么的,可能是由于文化程度原因一时实在消化不了,而且本人在工作中其实一般也就只要会绘制原理图就可以了,后面的表格数据并不一定用得上。

所以想把原理图绘好后就直接打印出来,可现在看到的图像是黑底板的,而且线也是有颜色的。

我要问的就是打印到纸上需要用什么格式?在什么地方转换?就是那种标准的黑白原理图像,请懂行的高手师傅简单的描述一下具体操作。

在此先谢了!

网友A:
打印区域里选择窗口,再去点选你的图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印区域里选择窗口,再去点选你的图纸

首先谢谢这位朋友的热心回复,可窗口找不到啊?打印选项看了有的地方是有几种格式选择,能有什么格式先保存到电脑看看吗?

网友B:
黑色底色不需要转换 打印出来只有线条的

网友A:
先点打印

网友C:
1.首先点打印
2.在弹出的界面中选择“打印机/绘图仪”中的“名称”选择你的打印机;
3.在图纸尺寸中选择图纸尺寸为A4;
4.在“打印区域”栏内“打印范围”中选择窗口(选择显示等有时也行,但如果图纸是多张或图纸范围外还有其他的线条等就比较乱了),然后点右边的“窗口”按钮,再图中选择你要打印的区域(可点打印区域内的左下角和右上角),然后选择“居中打印”和“布满图纸”这时候可以点击“预览”按钮看看是否合适,不合适再调整;
5.关于打印的是彩色线条可以在“打印样式表”中设定(有时“打印样式表”是缩进去的可以点击

帮助按钮旁边的圆箭头可以展开“打印样式表”等,在打印样式表中选择“monochrome.ctb”就是黑白的样式。
6.这时再点击“预览”按钮看看满意否。若无问题最好点击“应用到布局”这样可以保存你的设置便于以后重复打印和打印其它的图纸。

楼主:
引用 网友C:
1.首先点打印
2.在弹出的界面中选择“打印机/绘图仪”中的“名称”选择你的打印机;
3.在图纸尺寸中选择图纸尺寸为A4;
4.在“打印区域”栏内“打印范围”中选择窗口(选择显示等有时也行,但如果图纸是多张或图纸范围外还有其他的线条等就比较乱了),然后点右边的“窗口”按钮,再图中选择你要打印的区域(可点打印区域内的左下角和右上角),然后选择“居中打印”和“布满图纸”这时候可以点击“预览”按钮看看是否合适,不合适再调整;
5.关于打印的是彩色线条可以在“打印样式表”中设定(有时“打印样式表”是缩进去的可以点击

帮助按钮旁边的圆箭头可以展开“打印样式表”等,在打印样式表中选择“monochrome.ctb”就是黑白的样式。
6.这时再点击“预览”按钮看看满意否。若无问题最好点击“应用到布局”这样可以保存你的设置便于以后重复打印和打印其它的图纸。

非常非常感谢sunyg朋友的热心回复!非常耐心仔细,按着您的步骤已能打出第一张自己的绘图练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