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27):
如题,就是用GHOST软件在DOS模式下,把镜像文件恢复到一块普通的硬盘上。
  问题补充:将840D备份的镜像文件恢复到普通硬盘上,为什么在普通电脑上不能进入windows系统、也不能进入SINUMERIK。诚挚的请各位扔砖。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今天ghost完事之后,把硬盘挂在普通台式机上,但是进不去系统。开机到选择菜单,然后进入系统的时候就直接黑屏,然后重启,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C(2013-10-27):
做等答案

网友D(2016-02-17):
西子主板是定制的,系统引导结构不同

网友E(2016-06-01):
这个问题可以引申到在维修中也经常遇到的问题。就是一个840D的硬盘备份,能否在其他型号的PCU50上使用,答案明显是否定的。
实际上只要稍稍修改一下东西,就可以用了。就像如何用XP的主板装NT的系统备份;或者用NT的主板装XP的系统备份;如何让6FC5210-0DF31-2AA0与6FC5210-0DF31-2AB0相互替代,道理是一样的。
欢迎技术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