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与上位机通讯问题

楼主(2013-08-27):
碰到两台变频器修复后,由于试机时恢复了出厂设置,安装到控制柜中后,发现不能接收上位机来的信号。
上位机都只输出两根线,一台是ATV71一台是富士G1S,查实G1S所接为DX-和DX+两个端子,为485信号接收端子。
ATV71使用了控制端子侧的RJ45插口,但连接到前面板还是两根线。
由于两个控制柜都是一个厂家所做,估计都是485信号。

目前的情况是ATV71能接收到上位机的启动信号,运行频率来自于恢复出厂设置之前的控制频率,不受现在上位机的频率控制,上位机也不显示输出频率。
富士G1则对上位机来的信号,全无反应,面板始终显示停机。
由于说明书都没有,目前了解情况就是这些。

想问一下,如何设置变频器才能实现和上位机之间的485通讯?

上位机发出启停信号和频率控制,变频器有反馈输出频率。

网友A:
1,既然是通讯,不同的设备节点地址在同一网络中必须是唯一的;
2,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都需要重新设置。

找到说明书再来处理吧

网友B:
必须找到两台变频器的说明书,对照施耐德变频器找出通讯协议、波特率、校验方式,至于富士变频器的站地址,恐怕只能一个一个地去试了!当然,如果有上位机的程序那就好办多了!

网友C:
这二款说明书都很好找到可下载的;

楼主:
今天和上位机的厂家通过话,是modbus协议。
其实这个上位机只是安装于柜子内部,提供比变频器面板多一点的信息而已,但对方不提供帮助,只能有偿服务。

看来修变频器硬件的,也要学会程序方面的东西才行。
准备努力一下。

网友D:
与PLC连接的变频器我一般不敢恢复出厂设置,每次维修时都要和客户确认一下的。

网友E:
找出说明书,先设对相应的参数再说

网友F:
回复 楼主:
呵呵,什么售后啊,这以后谁还敢用他们家的东西。你就当是提高自己的一个机会吧。找找手册,把参数设置一下,不是很难的,自己能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