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27):
广数伺服驱动器DA98A除了0号参数以外,其它参数都不能修改,0参数原为315,改为385后也不行,请问有没有系统级密码?麻烦高手指点。

网友A:
0号参数改385后只是改1号参数而已。所有参数不能设定试试恢复出场设置。EE-DEF.

楼主:
已经回复出厂值,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