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干扰编码器通讯

楼主(2013-08-27):
在对一个系统进行改造时,在原先的系统上添加变频功能。发现添加变频器后系统中编码器的通讯(232通讯)波形上有干扰,后面经过测试发现干扰很有可能是通过接地串到编码器上影响编码器工作的(变频器的接地点不同对通讯波形影响很大)。
该系统中编码器是通过一个Y电容后与变频器共地的,变频器上有Y电容,想请教各位有没办法在不改变他们原先接线的基础上,只更改编码器部分的电路或者接线消除该干扰,不甚感激!

网友A:
分槽布线可以减少干扰。
【方案】
建设“黑灯工厂”,华北工控的嵌入式计算机产品可全面助力!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已经是分槽布线了,只是这个是共地引起的干扰,不知怎样消除掉!

网友B:
工业中RS232一般用于编程状态、设置状态与短距离的传输数据记录,不用于长距离传输或参与控制。变频环境下RS232更不适合参与控制。正规专业的工业编码器厂家不会推荐这类输出,我所见的市场上正规专业的工业编码器品牌(德国、日本、中国)都没有用RS232作输出的。编码器除了用于工业的,也有消费级的应用,比如打印机、鼠标滚轮、滚轮式刷卡机等,那种情况下也许才会用RS232,你确认你的编码器是不是工业级专业的?编码器有没有问题?
【方案】
基于中达电通自动化平台的车铣复合加工机床解决方案

网友B:
你一定要用RS232,就只有两头换成光纤的,避开Rs232的“地”的问题,可那样还不如直接换一个编码器来的方便呢。
【方案】
菲力尔微型红外热像仪的新兴应用

网友C:
在原先的系统上添加变频功能
http://www.sensorexpert.com.cn/
【方案】
台达ES2-C搭配ASD-M系列伺服在门板铣孔机上的应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后面经过测试发现干扰很有可能是通过接地串到编码器上影响编码器工作的[/upload]
如果是变频器对这个编码器“干扰”了,那又跟RS232没有关系了,就是编码器有问题,总拿干扰说事。。
【方案】
TwinCAT 3 软件助力半导体设备的国产化

楼主:
回复 网友C:
其实就是原先是三相380V电源直接驱动电机,现在在中间增加变频功能而已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检测232通讯波形,上面有很多的毛刺,导致通讯有概率出错。这个应该也算干扰吧? 因为在主板(编码器)工作电源之前增加了很大滤波措施(滤波、环流、AC-DC)等,所以差模干扰应该不会通过L\N传导至后面电源上,但是共地干扰会直接绕过这些干扰编码器。

楼主:
回复 楼主:
通讯波形如附件所示,很明显可以看到干扰存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关键是这个编码器他们之前用的好好的,而且有别的特殊功能,不可能去改动,所以看看能从变频器这段有啥措施改进。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通讯波形如附件所示,很明显可以看到干扰存在

从示波器的“毛刺”看不出这是干扰,这种“毛刺”示波器到了现场都可能有。
“这个编码器不可能去改动”那祝你好运。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的意思是说示波器测出来的波形并不一定是实际波形?
关键是我这个一把变频器地悬空,测出来的波形就是好的,无毛刺,但一共地波形就不好了。
我再想变频器能不能不加Y电容,而多用一个共模电感效果应该会好一些!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说示波器测出来的波形并不一定是实际波形?
关键是我这个一把变频器地悬空,测出来的波形就是好的,无毛刺,但一共地波形就不好了。
我再想变频器能不能不加Y电容,而多用一个共模电感效果应该会好一些!
这么蚂蚁点点的小毛刺波形还算不好?照我看在变频环境现场这样已经很不错了。这样的小毛刺编码器抗干扰都过不去?那你说“不可能去改动”我只能祝你好运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波形是在编码器上测试的,是我们的干扰在编码器上的反映。我截出来的图只是想说明这确实有干扰,实际干扰有并这个大的情况。
哎,折腾啊,这问题确实不好整。多谢你的帮助。

网友D:
考虑加装 信号隔离器吧 再不行加装输入电抗器 保证变频器不污染电网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主板和变频器之间已经有滤波器、变压器、AD-DC等,所以差模干扰应该是进不去的。关键是接地干扰会之间绕过这些干扰编码器的,所以你的那些措施应该没什么效果。

网友D:
把传感器的屏蔽线和电机共用接地,变频器独立接地试试,变频器几个接地端子呢

网友E:
变频器与编码器之间采用通讯?还是编码器与变频器没关系,与上位机通讯?没看懂楼主的图。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不好意思没表达清楚,是编码器和上位机通讯。但是他们之前的通讯会受变频器的影响。

楼主:
回复 网友D:
变频器就一个接地端子。按照你说的试了下,效果不明显

网友F:
把编码器的接地线单独走,不要与变频器的地混合接,或把变频器的地单独走。

网友G:
回复 网友A:
请参考 分槽布线 强电弱点 隔离  使用隔离变压器 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