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28):
看到有的做的模拟数码显示,用7段显示,太麻烦了,图上要做4个,这么做起来不是太麻烦了?有没有最简便的方法?

还有红绿灯的程序不难,但是如果能在界面上做到设置时间参数,就不容易了。

网友A:
可以弄两个:东西向、南北向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到有的做的模拟数码显示,用7段显示,太麻烦了,图上要做4个,这么做起来不是太麻烦了?有没有最简便的方法?

还有红绿灯的程序不难,但是如果能在界面上做到设置时间参数,就不容易了。

图上要做4个干什么?才2个方向的路口。

7段显示?触摸屏上7段显示实在太好做了。

另外,东西向车辆都逆行了。

网友C:
最简单的方法,下载个七段码字体,直接用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到有的做的模拟数码显示,用7段显示,太麻烦了,图上要做4个,这么做起来不是太麻烦了?有没有最简便的方法?

还有红绿灯的程序不难,但是如果能在界面上做到设置时间参数,就不容易了。

图上要做4个干什么?才2个方向的路口。

7段显示?触摸屏上7段显示实在太好做了。

另外,东西向车辆都逆行了。

一个方向两位,两个方向不是四个?

图片是网上找的,逆行不是问题,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简单的方法,下载个七段码字体,直接用就好了

哪里有下载?我搜了一下,没找到,谢谢!

楼主:
搞出来了,这是雏形,等我全部做完再发上来。

楼主:
是按照3楼朋友的方法做的,谢谢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