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三菱GX Developer 写的SFC程序,为什么不能运行

楼主(2013-08-28):
当程序执行到S23时,后面的程序就不能执行了,请问各位高手,如何解决。谢谢!

楼主:
这是完整的程序,

网友A:
不能往下运行 说明条件不到达

网友B:
肯定可以的,SFC我写过

楼主:
回复 楼主:
用三菱GX Developer 写的SFC程序,如果按要求写完整,就会出现不能循环运行,但只要把最后的程序由"OUT S0"改为"SET S0"就可以循环运行了,但此时的SFC程序却不完整.附件中的"路口红绿灯"不能循环运行,而"路口红绿灯1"却可以循环运行.
请问各位高手,问题出在哪?

网友C:
S23下面的转移条件

楼主:
回复 网友C:
转移条件没问题,我试过

网友D:
回复 楼主:
這個程序前面LD部份應該要用SET S0,而不是OUT S0
SFC部份S23之後S24有運行,因為S24從運行到結束很快

网友D:
回复 楼主:
測試過了,SFC的程序是可以循環的...用OUT S0是沒有問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