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样能省电吗

楼主(2013-08-28):
我这里是一个化工厂,用普通的温控仪控制给锅炉内的介'质加热,当温度低时,满负荷工作,达到温度后停止,我要改用固体继电器,原理和可控硅差不多,当温度低于设定温度时,满负荷运行,当温度接近设定温度时,会降低电压使温度始终控制在设定温度的范围内,我想问问大家改后能省电吗?

网友A:
固态继电器好像没有可控硅精确吧

网友B:
我也想知道这个样省电吗?知道的说下

网友C:
省不了电。

网友D:
应该省不了电

网友E:
省不了电。

想要省电,还是作作保温,改进工艺吧

网友F:
用电量应该差不多。

网友G:
楼主是要在接近设定温度时降低加热功率,减小上冲幅度吗?仅仅采取这样的措施无法判断是否能够节电。

网友H:
回复 网友A:
固态继电器是不是类似于中间继电器?

网友I:
纯电阻负载,加热的,采用调压调温度,可以省电。改造完以后,可以做个耗电记录,与没有改以前比对一下,统计数据说话。就心里有底了。

网友J:
感觉省不了电了

网友K:
应该省不了

网友L:
楼主的方法有点费力不讨好啊,现在市面上100多元的温控表就带PID功能了,何必再去设置个缓冲区呢。而且楼主的方法防过冲倒是说得通,省电可能微乎其微。最好的省电方法还是如5楼说的加保温。

楼主:
我这个也用pid温控仪控制,加热是用电阻丝缠绕在密闭的钢管筒外,

网友M:
省不了电,想要加热温控系统省电,最好是做好保温,散失多少热量,就需要多少电功补充。

网友N:
保温肯定是需要的,用固态继电器恒温控制省不了多少电的

网友O:
应该省不了电
....

网友P:
用PID控制不是很好吗

网友Q:
使用电磁线圈控制,可以有效节省电

网友R:
好像功率没变化啊,所以加热的设备到温度后基本都是点动的多了。省电效果应该不是很明显。

网友S:
保温,是关键。
要省电,尽量恒温。
比如蒸汽锅炉,要求温度在210+-10范围,如果你能够恒温在205+-5甚至更低,相对应该要省些电。

网友T:
省不了电,一样的。用可控硅控制导通角大小怛温和保温措施做好。

网友U:
能省电,相当于变频器的中速运行

网友V:
感觉省不了大些电,倒是对温度稳定有帮助

网友W:
应该省
现实生活中,自供暖的就是个例子,使用断续方法的就是比连续不断火的省钱(还不是PID控制)

网友X:
应该省不了电。

网友Y:
应该不省什么,对加热元器件是不是损耗加快!

网友Z(2019-01-30):
采用调整电压来达到调温目的。是浪费能源的。

网友AA:
感觉这样控制省不了

网友Z:
描述不详  是问控制用电省与不省 还是加热用电省不省。相反更费电了,  个人看来都不省,在显示出高大上同时增加了故障率控制成本,

网友AB:
引用 网友I:
纯电阻负载,加热的,采用调压调温度,可以省电。改造完以后,可以做个耗电记录,与没有改以前比对一下,统计数据说话。就心里有底了。
类似于可控硅

网友I:
回复 网友AB:
就是可控硅控制的,采用过零触发的那种固态继电器模块,温控器输出采用PWM(脉宽调制),周期为几秒到十几秒自定。主要是周期通断比那种,相对于连续加热要更好。

网友AC:
不会省电,做好保温就省电了

网友AD:
能否省电取决于原来的控温区间与现在的控制温度,假设你原来到100度停止加热,那么多少度再开始加热呢?这个区间温度是多少?现在用恒温控制,温度取多少?如果取100度,那么比以前更费电,只有当恒温温度在原区间温度的一半以内才省电。

网友Z:
引用 楼主:
我这里是一个化工厂,用普通的温控仪控制给锅炉内的介'质加热,当温度低时,满负荷工作,达到温度后停止,我要改用固体继电器,原理和可控硅差不多,当温度低于设定温度时,满负荷运行,当温度接近设定温度时,会降低电压使温度始终控制在设定温度的范围内,我想问问大家改后能省电吗?
 固体继电器,是啥,是调压模块吗,除非要求温度控制在百分之几度时建议选用调整电压达到调温目的。我知道固态继电器,我曾用三相总功率150kw加热温度要求精度不是很高,基本是恒温,用可控硅/和接触器做过比较,在保证恒温状态下,接触器耗电量明显低于可控硅耗电量,

网友AE:
固态继电器(SOLIDSTATERELAYS,以下简写成“SSR”),是一种全部由固态电子元件组成的新型无触点开关器件,它利用电子元件(如开关三极管、双向可控硅等半导体器件)的开关特性,可达到无触点无火花地接通和断开电路的目的,因此又被称为“无触点开关”。固态继电器是一种四端有源器件,其中两个端子为输入控制端,另外两端为输出受控端.它既有放大驱动作用,又有隔离作用,很适合驱动大功率开关式执行机构,较之电磁继电器可靠性更高,且无触点、寿命长、速度快,对外界的干扰也小,已被得到广泛应用

网友AF:
功率在那摆着了,你改了个控制器件而已,负载功率没变怎么省电

网友AG(2019-03-14):
要省电只有做好保温隔热处理 ,用接触器和SSR是一样的

网友AH:
单纯对比接触器和固态继电器而已,看不出省电多少的。固态继电器如果散热不好,还容易烧坏呢。只是没有那烦人的滴答声而已。

网友Z:
固态继电器与接触器都是一样的都比可控硅省,固态继电器唯一优点就是没有运行声音,缺点是损坏机率太高了,没有短路机会,还要为他配个驱动电源,不建议使用。相对接触器最好。

网友AI:
固态继电器只不过是一种无触点的导通截止器件,类似可控硅原理。无触点也就无噪声,无火花。并不是节能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