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28):
这样的电路功能怎样才能实现呢?
   用水泵抽水,一旦停电一段时间后,再来电,此时压井泵中的水已经下去了,水泵中已经没有水了
如果再来电,此时水泵就是干磨,做无用功,且很快就把水泵的水封损坏。
   有没有简单点的电路,停电后,再来电也不工作了。
   此种情况很普遍啊。

网友A:
加个开关试试

网友B:
增加两个继电器试试!

网友C:
用起保停可以解决

网友D:
就是个失压保护嘛!

这个,最简单的自锁电路就能实现了!

网友E:
380v线圈延时继电器,延时时间内可以做很多事,

网友F:
普通的启保电路就可以实现。

网友G:
只要线路中有个接触器就能完成你的要求,一般都是要求停电--来电,设备不能启动的。
就这样看你的设备是直接空气开关或漏电开关直接启动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C:
用起保停可以解决

网友I:
一是采用接触器自锁控制的“自保停”控制电路;二是在抽水管的井底段加上一个止水阀,不让水漏掉防止缺水干磨泵叶。

网友J:
这个最简单不过的了,最基本的启保停电路就解决了,要两个按钮一个接触器搞定。

网友J:
再加一个热继电器就更好了

楼主:
是这样的,只是没有关注自锁电路还有这样的功能。
还以为要实现这样的功能,很麻烦的呢~
还是集体好啊。

网友K:
失压保护就可以了

网友L:
采用9楼方案,加个止水阀,水泵里的水就跑不掉了。

网友M:
用自保的按钮启动-停止(最常见的那种),做水泵的起停控制就可以了。根本用不着保护,断电自然停,再来电不按按钮是启动不了的。

网友N:
可以用普通的控制电路就可以了啊

网友O:
可以用水井的液位控制啊,不管是否停电,水位低了就是不能抽水

网友O:
或者是电流控制,当电流小于多少A的时候断开电路

网友P:
引用 网友M:
用自保的按钮启动-停止(最常见的那种),做水泵的起停控制就可以了。根本用不着保护,断电自然停,再来电不按按钮是启动不了的。
如果原电路是自动控制启动的话,就要加保护了。如果是离心泵的话加底阀,最可靠是加无水检测

网友Q:
呵呵 问题以上已回答,我就不说了。

网友R:
能个机械式的时间继电器,断电几秒钟,再来电,可自动运行,如超出时间,只有人工启动

网友S:
1个接触器,1个按钮开关就OK啦

网友T:
就是一个起保停就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