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28):
   在做开关深思开关插座代理的过种中,发现了一些问题,发现家里在安装插座都存在有几大误区,而我们平常又压根儿没有注意到过,下面这是我在工业电气网整理出来的,结合自己的观点,简略的五大误区,希望大家喜欢。
误区一:插座位置太高不好看。
  很多家庭在安装插座时,感觉过高不漂亮,将电源插座安装在较低的隐蔽位置。但其实这样做很容易在拖地时,让水溅入插座,从而造成漏垫事故。业内规定,明装插座距离地面不能小于1.8米;暗插座离地面不低于0.3米。厨房和卫生间的插座应离地面1.5米以上,空调的电源插座至少2米。所以,大家以后在安装插座就注意插座的高度了。
  误区之二:插座的导线随意使用
  电源导线必须使用铜线横截面。如果你是住在一个老房子里,一定要把原来的铝换成铜线。由于铝容易氧化,接头处易燃。有调查表明,使用铝线的房屋,电气火灾发生率是铜线的几十倍。此外,许多家庭为了保持美观,会使用开槽埋线,使用暗线的方式,专业人士提醒,布线时必须遵循“火线进开关,零线进灯头”的原则,还要在插座上装有漏电保护器。
  误区三:插座缺少防护措施
  厨房和卫生间经常有水和油,所以,插座面板上最好安装防溅盒或塑料挡板,能有效防止因油污、水汽进入而引起的短路。有小孩子的家庭,为了防止儿童用手指触摸或金属戳插座孔,就要选择带有保险块的安全插座。这个在选择插座是就可以预防了,最好选择带有防护的插座,比如深思插座。
  误区四:多个电器共用一个插座
  其实,这个我们大多数人家里都是这样做的,但这种做法将使电器超负荷运行,从而引起火灾,这些火灾屡见不鲜。空调、洗衣机、抽油烟机等大功率电器,最好使用单独的插座。一般来说,卧室里最好安装4组插座,客厅每2.5平方米一组,厨房每1.2平方米一组。
  误区五:只有一个回路
   老房子只有一个回路,一旦任何短路,整个房间的用电会陷入瘫痪。在一般情况下,插座可以选择两三个回路,厨房、厕所各自一个回路,空调一个回路。
   希望大家看了之后能对大家有帮助!

网友A:
嗯,有必要了解一些基本的安装知识。

网友B(2013-11-28):
有必要了解一些基本的安装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