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开跳脱

楼主(2013-08-28):
请教各位师傅:两台5.5KW的电机,选用25A的接触器,最大电流18A的空开,通电后为什么运行一段时间后空开才跳掉。

网友A:
空开选小了

网友B:
谁给你选的空开?

网友C:
应该选大于25A的断路器

网友D:
两台5.5KW的马达工作电流将近29A,应该选择大于30A的断路器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电流有这么大吗?

网友E:
回复 楼主:
5.5的电机电流就有11A了  空开是小多了  怎么还有18A的空开啊?

网友F:
2*11A超了呀

网友D:
2×11A,那天算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