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28):
请问C251  K10000这个10000是A.B相即是X0.X1输入脉冲的总和是吗,A.B之间一定要相差90℃吗

网友A:
呵呵;那你想A、B相差多少度?

网友B:
这个90度是指方波的90度,80度也行,就是正方转不对称了,反转就变100度了。看看编码器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