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与软启

楼主(2013-08-28):
现在我厂里有一个电机是用软启和变频器交换控制的,就是防止软启和变频器有坏的来回切换。现在接线是电机的线接在变频器和软启出口了并联的,假如现在使用软启的话变频器下口也有电了。这个有没有问题啊现在变频器报警有模块温度高怎么回事啊?变频器是ABB的软启是雷诺尔的

网友A:
变频器有散热风扇不,看看它还工作吗。

网友B:
按道理这样是不允许的,应该加装接触器断开变频器的输出

网友C:
如果变频器输出没有接触器与软启动器输出互锁,那就会很危险,只要有变频器与软启同时启动的情况出现,变频器必死无疑!

楼主:
现在我也不知道变频器能使用不主要是领导还没有调试了现在不能工作了。现在是变频器控制都拉了变频器还有显示了现在还报警了是有模块温度高了。现场温度不高。还有要是变频器工作的话就这样软启没事吧不会击穿可控硅吧。

网友D:
回复 楼主:
你把变频器下口线摘了不就能试出来是不是这的事了吗

网友E:
它们之间应加互锁

网友F:
回复 网友B:
变频器输出侧允许加接触器或其他通断累的元件?

网友G:
回复 网友F:
当然可以不然工频和变频怎么可以切。

楼主:
电机线不好拆啊,太粗。在说经常使用没有办法拆。只想知道这样做变频器有什么坏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