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稳压电源

楼主(2013-08-28):
今天维修用的直流稳压电源因年迈多病光荣的下岗了,鄙人决定斥资购买一台新的稳压电源加入变频器维修队伍,各位同仁有比较理想的的品牌或者型号可以推荐一下!

网友A:
这还要买吗?我们都自己做的(有变频器废弃功率板修好,把该拆的拆掉,就是低压直流电源了,变频器上需要的直流低压电啥都有了,你买都要买好几个,做好后尽量加个壳,安全点。高手可以不加壳),380V交流转直流,就自己买个变压器,桥堆,电容。接上线就OK了。如果有必要,你也可以加个配电箱,安全一点。

网友B: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啊,买个变压器,调压器,搞定啊,我们都是自己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