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28):
厂里的S7-300开关量输入模块前连接器一个接线端子坏了,在网上找了半天也没找到,模块型号为321-1BL00-0AA0。请问40针的前连接器392-1AM00-0AA0能用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厂里的S7-300开关量输入模块前连接器一个接线端子坏了,在网上找了半天也没找到,模块型号为321-1BL00-0AA0。请问40针的前连接器392-1AM00-0AA0能用吗?

可以使用。

网友B:
没问题的

楼主:
多谢两位不吝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