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28):
最近正想学习FX的PLC,但有人说PLC(1口)与电脑连接的SC-09线外必须配通讯板,不知是否要,请专家解答了,谢谢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310105

网友A:
呵呵;你有PLC在手上吗?

网友B:
一头接PLC一头接电脑就行了

网友C:
sc-09连接线,你只要正确安装了驱动就OK的,我也是初学。TB的黄色SC-09线,本人机器没串口,只能用USB,联机安装驱动后就可以使用了。

网友C:
刚看了到图片了,1口不需要通讯板的放心用吧,别忘了驱动安装好,否则也没用的。

网友A:
SC-09是串口的,不需要什么驱动;

网友D:
他们应该说得是USB-SC09。

楼主:
因本人才刚学,有人送了一个FX(如上述网址的)旧PLC,也不清楚可否用,看了那帖才发现可能有问题,现在知道了,感谢大家的回答,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