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28):
哪位高手能统计一下在设计一个PLC的程序时,外围所用到的各种主要元器件(不管是输入的还是输出的),越多越好。
如继电器、感应件、接触器等等。

网友A:
抛砖引玉:
输入:按钮开关、传感器(光纤、电感、光电。。。)、行程开关。。。
输出:指示灯、交流接触器、中间继电器、气动电磁阀、变频器(算不算元器件?)、直流电机。。。

请后来者指正

网友B:
不知是想表达什么!
你自己设备能搞定就行了,不是所有的你都能用的到及搞的定;

网友C:
设计程序?设计整个系统才需要考虑外围元件,写程序只考虑PLC内部元件。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想多了解一点能在PLC设计中运用到的各种元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