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28):
我要在变频器的输出端接线电机线,上电后未给启动信号,用电笔测量,在输出端有U V两相电笔会亮,另一W相电笔不会亮,我就还以为是输出端缺相,就用万用表来测量,输出端的电压只有是10几V左右,但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应该接上电机试验,使用电笔或着万用表检测到的只是感应电压。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我想请教一下:为什么有好多变频器上电后,输出侧用万用表量不出电压?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因为你的表不支持方波,变频器输出的是方波,但做的好的变频器就可以,接近于正弦波,价格就很贵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我在问个问题:既然那样怎么判断变频器有无输出?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加我QQ下,1264812649,这个上面回复者不方便,最好的是用一块好表了,比如说是福禄克

网友D:
回复 网友B:
用真有效值的万用表,fluke17B 15B都可以

网友B:
回复 网友D:
达到什么档?我的是18B

网友D:
回复 网友B:
交流电压档呀

网友D:
回复 网友B:
交流电压档呀,

网友E:
回复 网友B:
用安捷伦的也可以测

网友F(2013-11-28):
交流电压档

网友G(2014-01-27):
指针表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