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28):
   大家好,小弟想知道Q系列PLC怎样计算浮点数算法,小数位越精确越好,用浮点数FLT指令需要注意什么地方才能保证精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家好,小弟想知道Q系列PLC怎样计算浮点数算法,小数位越精确越好,用浮点数FLT指令需要注意什么地方才能保证精度

IEEE754浮点数都是保留到小数点后6位,所以让你不管怎么搞,都是只有这点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