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29):
一台康沃380伏2.2KW变频器运行几分钟到几个小时不定期跳ER 03(运行中过流).查输出电压高达540伏,不知是什么原因,变频器还有升压功能吗,(指针表,表没问题).此变频器买来两年了,长时间用频繁正负压控制转向,运行频率最高20HZ,加减速时间0.2S.但是用的2.2KW带的0.4KW电机.这样工作会不会引起模块老化了呢.驱动是用的316J与3140
.加减速成设定到10S还是报运行中过流,运行不接负载也报,

楼主:
有没有高手来解答一下啊

网友A:
回复 楼主:
我遇到过差不多同样的问题,更换电流互感器后问题解决,我那易能的 ,上面的互感器型号是TBC25C104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台康沃380伏2.2KW变频器运行几分钟到几个小时不定期跳ER 03(运行中过流).查输出电压高达540伏,不知是什么原因,变频器还有升压功能吗,(指针表,表没问题).此变频器买来两年了,长时间用频繁正负压控制转向,运行频率最高20HZ,加减速时间0.2S.但是用的2.2KW带的0.4KW电机.这样工作会不会引起模块老化了呢.驱动是用的316J与3140
.加减速成设定到10S还是报运行中过流,运行不接负载也报,
你的带的什么负载,有没有是频繁正反转及加减速时间过短惯性返发电(输出540V)引起的故障(长时间运行由于检测报警电路参数变化引起),加制动电阻提高报警参数上限试试,还有电机运转声音正常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小功率的没用电流互感器的,查不出来问题啊

楼主:
电机现在接的另外的一个小电机空载,负载没问题,电机声音正常。现在交流输出达到540,正好和直流母线电压一样。不接电机也跳。参数没问题。加减速时间10秒,现在就是同个方向旋转几分钟也报运行过流

网友B:
回复 楼主:
电流检测电路肯定有的仔细检查一下,另外在停机状态测一下输出端直流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C(2013-10-08):
电流检测电路有问题。可能是里边的霍尔传感器,或者电流检测的运放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