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29):
请高手指点台达触摸屏不显示(液晶确认过是好的,液晶电源应该是10V吧,现在只有5V)谢谢指点!

网友A:
那就换主板试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主板的问题哦,就是不知道主板哪坏了啊。谢谢

网友B:
坏了需要检测了
不可能很容易眼睛就看出来的

网友C:
既然只有5v那就从电源部分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