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29):
如何屏蔽A7840电流检测电路的故障报警?
——英威腾CHF100A型5.5kW变频器雷击故障一例

接手一台雷击过的变频器,检查功率模块已经炸裂损坏。拆掉损坏模块后,单独用DC500V为开关电源上电,面板先是显示ltE(意为“电流检测电路故障”)故障代码,随后显示OC3(意为“恒速运行过电流”)故障代码,由故障报警现象判断,可能为雷击至电流检测电路损坏,上电后MCU检测到异常的过电流报警信号,而给出过流示警,拒绝接受起动信号,给驱动电路和其它电路故障的进一步检测带来不便。
那么这个ltE和OC3报警信号是由哪部分电路输出的呢?
机器为小功率机型,未采用霍尔式电流互感器采样输出电流信号。在U、V、W输出回路中串接有mΩ级(一般为3~5mΩ)电流采样电阻,将电阻两端的电压降信号,作为采样电流信号,输入后级由线性光耦和差分放大器构成的电流检测前级电路,得到输出电流的检测信号。将V相电流检测电路的前级电路。测绘如图1所示。
图1 V相电流检测电路的前级电路
由MCU主板来的脉冲信号,由PC3(AT350光耦器件)驱动IC耳隔离的功率放大后,经GV、EV脉冲端子直接驱动逆变电路中的VT1(IGBT)。V相输出电流在采样电阻R24、R25上形成转化为电压降信号,输入由U11、U12组成的前级电流检测电路。
图2 线性光耦A7840引脚和电路原理框图
U11(A7840)为线性光耦器件(见图2),除具有电气隔离作用以外,输入电阻高至480kΩ,能对mV级输入电压信号进行线性放大,并转化为差分信号输出。本身的电压放大信号数为8倍。本例电路,U12差分放大器的电压放大倍数为5,因而电路总的电压放大倍数为5×8=40倍,工作中在IV电流信号检测点,可得到0~1V左右的检测信号输出。
电流检测电路的静态输出如图1标示,单电源+5V供电条件下,A7840的差分信号输出端6、7脚电压值均为2.5V,即输出差分信号为0,后级运放电路输出电压值亦为0;现在实测值6脚电压为3.87V,7脚电压为1.29V。A7840最大输入电压为320mV,其最大输出电压差值为2.5V左右。显然,此时A7840外于错误的“电流采样最大值输出”状态,测IV信号检测点电压值高达11V以上,此电流检测信号输入MCU引脚,致使其判断存在过流、模块短路故障,而报出OC3故障代码。
咱们先假定电流检测电路的元件,如U10、U11、U12等全部是好的,在逆变功率模块拆除状态下,电路会否误报故障呢?用什么方法可以屏蔽掉此故障信号呢?
A7840为光耦器件,其输入、输出侧需要两路独立的供电电源。输入侧5V电源,是由V相驱动电路供电电源的V+、VGND取得的16V供电,再经5V稳压器U10处理所得。供电的负极,经逆变功率模块内部的触发信号地和V*输出线(见图1模块内部的粗连线)引入至U10的公共端。当逆变模块拆除后,相当于EV与V*的连接断开,即U10的公共端悬空,从而造成A7840输入侧的5V供电丢失!
A7840其“内部电路环境”所决定了,只有1、4脚的5V供电正常时,输出侧差分信号值才为0,表现为6、7脚电压值均为2.5V;当输入侧供电消失后,6、7脚电压不再相等,形成最大的差分输出,后续电路因而输出过流报警信号。
我做了个试验:在A7840输入侧5V供电消失情况下,无论短接2、3输入脚,或干脆将1、2、3、4脚同时短接,都无法使输出侧差分电压值为0,这可能是内部特殊电路结构所决定的。因而屏蔽OC故障,要采用什么简易的方法呢?
方法是,恢复A7840的输入侧供电。即拆除功率模块后,将EV端子与V*输出端子用导线连接,即可消除电流检测电路的误报警。
采用这个方法,还有一个附带的收获,即当恢复A7840的输入侧的正常供电后,测输出侧仍有差分信号电压输出,则可判断A7840已经损坏。
我所接手的本例故障,即V相电流检测电路是好的,而另两路中的A7840和5V稳压器,均已损坏,即使恢复了正常供电,仍有错误的电流检测信号输出。更换5V稳压器和A7840后,采用恢复输入侧5V供电的故障屏蔽方法后,不再误报故障,电流检测电路的故障修复同时也告完成。
最后代换功率模块后,机器修复。

咸庆信
2013年8月29日星期四

网友A:
这个要顶,咸工的东西实在呀!

网友B:
向咸老师致敬!

网友C:
咸工的贴一顶。

网友D:
回复 网友C:
多谢咸工!顶

网友E:
由于运算放大器的输入级差动放大器的Vbe的不一致,输出还是会有几个mv的输出。

网友F:
此帖不顶  必掉人品

网友G:
好帖子当然就得要顶

网友H:
咸老师可在孤岛待过?

楼主:
引用 网友H:
咸老师可在孤岛待过?
是啊,朋友是哪位啊。十几年,二十几年以前的事了。

网友I(2014-09-26):
回复 楼主:
咸老师是台湾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咸老师是台湾人吗?
山东临沂人。
咸庆信变频器维修专题博客:
http://blog.gkong.com/blog.asp?name=xq%30%39%31%38%31

网友J(2014-11-08):
如果检测电流是A7840电路,IGBT管压降检测上下臂都采用的929或其他6路都带管压降电流检测的电路,该如何屏蔽管压降检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J:
如果检测电流是A7840电路,IGBT管压降检测上下臂都采用的929或其他6路都带管压降电流检测的电路,该如何屏蔽管压降检测呢。。。
PC929,可直接将其9、10两脚短接,是最为简便的屏蔽方法了。
咸庆信变频器维修专题博客:
http://blog.gkong.com/blog.asp?name=xq%30%39%31%38%31

网友K:
咸工的好帖子啊!学习了!

网友L:
谢谢咸工,你的方法原我维修好一台富士FRN11G1S-4T,一启动显示----的故障。

网友M:
先行马克

网友N(2015-03-28):
A7860也可以用咸老师的方法!

网友O: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J:
如果检测电流是A7840电路,IGBT管压降检测上下臂都采用的929或其他6路都带管压降电流检测的电路,该如何屏蔽管压降检测呢。。。
PC929,可直接将其9、10两脚短接,是最为简便的屏蔽方法了。
请问一下上下臂都用929的变频器有些,因为大多数都是923和929搭配用~~~~~~~~~

网友O:
一直都在跟随咸工的脚步学习~~~~~

网友P(2015-05-14):
这个必须要顶,正好跟今天遇到的一个问题有同样之处
咸老师,请问一下,用仙童的IPM做伺服,原理和你这个一样的,但调试的时候发现78L05没输出,7840输出2.5V,万用表量,发现采样电流的那两相驱动电源负和电机端不导通,没焊板的IPM也不导通
请问这个是IPM质量问题损坏了吗?

网友Q:
咸工的方法真好,多谢咸工的无私分享!

网友R(2015-12-24):
真心感谢老师,想问一下,图你是自已看着板子绘的?还是说你有图纸? 如果是自已反绘的,感觉好难,不把元件拆掉都很难看到线的走向,有时我也想绘个图出来,但测起来真是太麻烦了,感谢有你

楼主:
回复 网友R:
图是看着板子自己绘的。绘多了熟了就不难了,哈哈。

网友S(2022-03-25):
学习了很有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