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变频器专家请进,俩台5000G11功率平衡的问题

楼主(2013-08-29):
一条主斜井带式输送机的驱动,原来是单200kw驱动,电压380v,用富士5000G11变频器启动,现在改造为2*200kw驱动,采用双电机双滚筒驱动,正常运行时俩个电机之间需要进行功率平衡,现在有俩台富士5000G11,按常规需要在2台变频器之间有一根通信线,设置主从关系,就可以进行功率平衡,但是富士5000G11没有留下这个接口,怎么办?有类似的经验没有?

网友A:
写了一大段,就是要实现同步功能?
G11不是有RS485的通讯接口么,端子台上DX+,DX-不就是通讯口了么。
话说使用高精度的同步需要使用同步卡,一般精度上用用外部控制频率输入并联个信号算了。
富士FA专家冒充变频器专家发言。

网友A:
同步卡型号:OPC-G11S-SY
鉴于G11系列已经停产,如果更换的话建议你使用G1S替换。
G1S同步卡型号:OPC-G1S-SY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联系你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联系你
联系我没用。
1、不能提供相关设置信息,时间是宝贵的,不能浪费在非专业领域上。
2、不能提供产品,提供产品是代理商的事情,厂商决不能去抢代理商的菜。
你可以联系富士电机的代理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指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