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29):
直流母线电压正常,电源指示灯要亮,P端与U V W端测得阻值相等,应该也没问题,上电风扇不转,面板没通电,无输出电压

网友A:
先查电源再说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进相电源?380呀

网友B:
直流母线电压多少?

网友A:
直流母线电压530V左右,正常的话查开关电源。

网友C:
控制电压有吗?

楼主:
直流母线电压530,输出端无电压,显示屏也不亮

网友A:
查开关电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