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29):
各位大侠,手里有一台三垦变频器30KW(shf-30k-a)刚开始的故障是不显示,大概量了模块和启动电阻后初步诊断为电源故障,拆下驱动板后没有上电,用万用表量了一下发现有短路现象,结果是IC(UPC319)短路,换掉IC之后短路现象消失,然后上电后量各路电压正常,然后装机后机器显示,然后带上负载运行,电机正常运行了5分钟左右后,启动电阻冒烟,然后马上断电,用手摸了启动电阻很烫!想请教各位这个现象大概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A:
电容没有事吧

网友B:
查一下短接启动电阻的接触器是否闭合或闭合是否良好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三垦的这款机器没有接触器的~连接过去的直接是晶体管!

网友C:
查晶体管关联电路。

网友D:
查启动电阻并联的元件是否正常,根据检测情况进行处理。

网友E:
这很明显是可控硅没导通嘛

网友F(2014-07-02):
个人认为,可控硅没导通,预充电电路限流电阻过流了,顺便查查预充电电路中的二极管,最主要的是查可控硅为什么没导通!接触过几台三垦的变频器都是可控硅的,没有接触器,预充电电路坏了,显示就没了!

网友G:
可能可控硅门极接触不良导致不导通!

网友H:
充电电阻没有被旁路掉或者是主回路电容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