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29):
刚开始学习三菱PLC,这个文件寄存器有点蒙。用的是FX1S系列PLC,没加扩展内存,在编辑软件PLC参数设置里面设置了一块文件寄存器容量;然后写了一条指令:LDP X0 ,BMOV D1000 D0 K1;下载程序和参数;之后再触摸屏里面设置了下D1000的值,可是触发X0后D0的值没变化呢?请教!而且好像在编辑软件里面不能在线修改D1000的值呢?
另外:X0一接通RUN灯就黑了,一松开又亮了

网友A:
你的硬件连接没有问题吧

网友B:
呵呵;请先查一下FX1S硬件手册,寄存器D的区间;查好了就明白为什么会是这样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请先查一下FX1S硬件手册,寄存器D的区间;查好了就明白为什么会是这样的结果;
真心没看懂,还望赐教!

网友B:
D1000改成D200;
D0改成D10以后的再试;

网友C:
X0被设置成了外部RUN控制,当PLC由STOP-RUN时,会将文件寄存器区域初始化,因为你在更改D1000后,文件寄存器内的数据还是最初设置的值,所以当PLC的RUN信号由STOP-RUN时,D1000的内容是初始值;要修改文件寄存器的值需用 BMOV D1000 D1000 K1这样的指令传送一次;同时将X0外部RUN输入功能取消;
你可以这样编程:
<> D200 D1000
BMOVP   D1000 D1000 K1
BMOVP   D1000 D200  K1

网友B:
如果你不牺牲500步程序存储区的话,FX1S是没有D1000的;

网友D(2013-11-21):
因为寄存器D1000超出范围了!肯定点了没用了。

网友E:
X0一接通RUN灯就黑了,接错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