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30):
西门子S7-200,CPU226有一段模拟量转换我把CPU型号改为222。然后编译,显示2576 数据保持范围0,对于选择PLC类型非法。请教一下是什么意思?

楼主:
为什么西门子的程序不能上传呢?

网友A:
呵呵;
CPU222的数据区是没有CPU226多的;
请认真查阅对应的硬件手册;

网友B:
数据保存范围重新设下就好了

网友C:
西门子S7-200  226和222的保持数据的范围是不一样的。

楼主:
那我再仔细看一下使用手册,但是就是子程序里面有一个模拟量转换,看的不太懂想把程序传上来,让大家帮忙分析下,可是我不会上传,就是4~20ma电流信号对应6400~32000然后转换成0~1.0。希望有师傅可以帮忙讲解一下。

楼主:
刚刚少写了,是模拟量输入信号,原程序实在S7-200CUP226上的我现在用的是222的我把程序改一下CPU型号,下载编译时就产生错误:2576,数据保持范围0对于选择PLC类型非法。

网友D:
回复 楼主:
有各种各样的问题的:CPU222和CPU226容量不同,版本不同处理的能力也不同。另外CPU222只能扩展两个模块,而CPU226可以扩展7个模块。也就是说CPU226的源程序放在CPU222里面要注意的这些问题

网友E:
S7-200  226和222的保持数据的范围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