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30):
  我是做高压电力检测这一块,在调试继保的时候遇到一个难题,某小区地下室一共5台干式变压器,我们放了5根控缆至相应的高压柜,有两台距离较近,只有20米,还有3台距离高压柜有200多米,根据图纸接线,近的两台继保很快调试好, 可距离远的三台却出现了诡异的问题,我们几台继保的接线都是一样的,一端高压柜,一端变压器,都是一样接的,控缆是5芯的,其中两根电源线+KM 然后一根高温告警线,一根超温线,一根门控跳闸线,当我们把距离远的三台接完线后准备调试,刚通上电源,继保屏幕上告警和跳闸信号灯都亮了,所以合断路器是合不上的,然后我们检查接线,确认接线 线号无误,然后我把变压器那头的接线全部脱开后,告警和跳闸灯还是存在,然后把柜子这头的接线脱开,把高温和超温两根线一脱开,那两个灯就不亮了,我们初步认为是控缆坏了,有短路,但是我们接下来检查控缆,发现没有坏的迹象,然后我们认为有信号干扰,我们就把控缆的钢铠 铜铠都接地,但故障依然存在,然后我们给控缆5芯中的2芯通上交流220电源,用万用表测量,其他3根线对地分别有电压,15V 30V 65V左右的电压,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原因是什么,求高手解答 谢谢

网友A:
控制电缆太长了200米,如果里面其中一根通了220V交流电,剩下的其它的同样会感应出接近220的电压,容易造成继电器之类误动作

网友B:
感应电造成的 分开用屏蔽线吧

网友C:
距离较长,有感应电压;
需设法消除感应电压的影响,见过关于继电器控制的类似讨论(不记得具体的了)。

继电保护有不有特别的要求,或者有不有行业上的规定,亦不清楚。

网友D:
交流220与控制线要分开走,控制线要套金属管才行。

网友E:
200米,距离太长了。
楼主用个方法看看吧:
将信号直传转换成开关量直传,前提是系统支持。
也就是说,变压器输出报警信号驱动继电器发出开关量信号,高压柜接到开关量信号驱动继电器,继电器触点再传递给高压柜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