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30):
正常互感器输出二次电压时100v但是现在客户要求互感器输出二次电压要求有220v相电压以供负载使用,可是现在检测10kv情况下有280v。急需交流280v降压到220v用电容或电阻,谢谢了!有电路图最好

网友A:
楼主想用阻容降压的方式来供电?

这个要知道电流才能算出电阻电容的参数哟!

网友B:
互感器标称电压是220V吗,280V是空载电压还是负载电压?

网友C:
要看容量大不大。如果比较大,电阻肯定不行。要考虑变压器

网友D:
要到厂家定制

网友E:
电压互感器输出100V电压,标准输出,不应有问题,你用什么表测得,是否你的表有问题,看高压柜上的电压表,看出了10KV就应该100V电压没问题,是否一个PT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