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接触传感器问题

楼主(2013-08-30):
最近调试一台机器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问题。问题是:用一个AC36V非接触常闭传感器去断开一个线圈为AC36V的中间继电器,将传感器与中间继电器串接,当设备运行到位后断开中间继电器线圈,设备停止动作。可是当设备运行的时候,中间继电器吸合不牢固,出现抖动吸合的情况。当我把传感器换成机械式限位,这种情况就解决了。我第一次遇到这种问题,其他时候用传感器同样的连接方式,就没有这种情况,传感器的型号都一样。
   控制柜的供电方式是;1.总电源为三相三线制AC380V;2,控制电路用一个变压器分出两路电源:分别为AC220V和AC36V。

网友A:
传感器有压降,中继欠压。

网友B:
可能是传感器不良。
一般低压非接触式传感器均使用三线制的传感器,使设备运行更可靠。

网友C:
换个三线制的吧

网友D:
电感型的传感器好点,估计楼主用的电容型的

网友E:
看传感器驱动能力够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