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线...主线

楼主(2013-08-30):
从变压器直接到居住屋里的照明线,昨天进屋闻到一股电线烧焦的味道,仔细一看,之前的C63处通红,之前是2个C63,直接上卡轨的,进线一路,出线二路,问题肯定是用电量大造成的,焊机7000瓦,壁挂空调2台成天开着,烧水器2500瓦开着,洗澡的热水器24小时开着,其他的用电器还不算。

想来想去,上次那个机器上我替换下来一个,三相四线的漏报正好有一相火线处坏了,用在单相电上没问题,找块木板直接搞墙上,接上线,为防止铝线和铜线处再次烧在一起,这次我这样搞得,上面进线一零一火,下面2路出线。

出线的二路上都有漏报,我想这次问题不大了...

楼主:
最下面这张图上灯泡是个节能灯,通电后一闪一闪的,还伴有呲呲声,可能坏了,换了个100瓦的灯泡。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下面这张图上灯泡是个节能灯,通电后一闪一闪的,还伴有呲呲声,可能坏了,换了个100瓦的灯泡。html>
   <head>
       <title>请求已超时。</title>
       <style>
        body {font-family:"Verdana";font-weight:normal;font-size: .7em;color:black;}
        p {font-family:"Verdana";font-weight:normal;color:black;margin-top: -5px}
        b {font-family:"Verdana";font-weight:bold;color:black;margin-top: -5px}
        H1 { font-family:"Verdana";font-weight:normal;font-size:18pt;color:red }
        H2 { font-family:"Verdana";font-weight:normal;font-size:14pt;color:maroon }
        pre {font-family:"Lucida Console";font-size: .9em}
        .marker {font-weight: bold; color: black;text-decoration: none;}
        .version {color: gray;}
        .error {margin-bottom: 10px;}
        .expandable { text-decoration:underline; font-weight:bold; color:navy; cursor:hand; }
       </style>
   </head>

   <body bgcolor="white">

           <H1>“/”应用程序中的服务器错误。<hr width=100% size=1 color=silver></H1>

           <h2> 请求已超时。 </h2>

            说明: 执行当前 Web 请求期间,出现未处理的异常。请检查堆栈跟踪信息,以了解有关该错误以及代码中导致错误的出处的详细信息。

            异常详细信息: System.Web.HttpException: 请求已超时。

           源错误:

           <table width=100% bgcolor="#ffffcc">
              <tr>
                 <td>
                     <code>

执行当前 Web 请求期间生成了未处理的异常。可以使用下面的异常堆栈跟踪信息确定有关异常原因和发生位置的信息。</code>

                 </td>
              </tr>
           </table>

           堆栈跟踪:

           <table width=100% bgcolor="#ffffcc">
              <tr>
                 <td>
                     <code><pre>

[HttpException (0x80004005): 请求已超时。]
</pre></code>

                 </td>
              </tr>
           </table>

           <hr width=100% size=1 color=silver>

           版本信息: Microsoft .NET Framework 版本:2.0.50727.4216; ASP.NET 版本:2.0.50727.4209

   </body>
</html>
<!--
[HttpException]: 请求已超时。
--><!--
此错误页可能包含敏感信息,因为 ASP.NET 通过 <customErrors mode="Off"/> 被配置为显示详细错误消息。请考虑在生产环境中使用 <customErrors mode="On"/> 或 <customErrors mode="RemoteOnly"/>。-->

网友B:
看不懂楼主说的主线是什么意思

网友C:
这是什么环境?上世纪的

网友D:
走线有点丑...............

网友E:
怎么还有英文

网友F:
楼主这是自己家里吗。
第三张和第四张图里面,
断路器为什么不用开关盒?
走线为什么不做线槽?
第四张图里面的接触器为什么不用磁力启动盒?
这是临时工做的吧

网友G:
线走的不太漂亮

网友H:
线乱糟糟的。空开用个开关盒多好,省的接头全露在外面。

网友I:
这是电工干的活吗?

网友J:
看了以后无语

网友K:
以下是引用2013/8/30 21:21:49的发言:
乱码了
看不懂

网友L:
楼上的可能都没见过石材厂,特别是私人小型的石材厂,就是这样,临时搭建,用电想规范那是不可能的,你以为拉个线还想走线槽怎么着的?装个空开还想再配个箱子?估计你们去干的话三天老板就叫你们回家吃自己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本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