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30):
   当励磁电流一定时,从动部分转速将随着负载转矩增加而急剧降低,并且这种下降在弱励磁电流的情况下更加严重,它具有较软的机械特性,这种软的机械特性在许多情况下,不能满足生产机械的要求。它是利用测速发电机把离合器的输出速度n换成交流电压U-,再经整流器变成直流电压U-。将U-送入比较元件,与给定直流励磁电压Uf进行比较。得电压差△Uf-U-。所以输入离合器的励磁电流If不是正比于励磁电压Uf,而是正比于电压△U。
   由于负反馈的作用,提高了变频调速电机电磁离合器机械特性的硬度,这时调速的参数不再是电流If将自动增加或减小,由于负反馈的作用,提高了电磁离合器机械特性的硬度,这时调速的参数不再是电流If而是电压Uf。显然,给定励磁电压Uf愈高,则转速n愈高;反之则转速愈低,在空载或轻载(小于10%额定转矩)时,由于反馈量不足,会造成失控现象。

网友A:
理论性太强了,支持一下吧

网友B:
表示看不懂

网友C:
嘻嘻,在玩术语文字游戏。其实,就是转速的闭环控制,闭环控制是自动控制系统的基本模式,他就是负反馈的,否则,如果是正反馈,那所控制的物理量就发散了。只有负反馈,才能保证设定值与实际值的一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