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30):
这样的错误如何解决???
新建一个文件,PLC类型选择IDEABOX MINI  编程语言选择 LD 。
无论怎样,只要一编译就出这个错误提示。

还有那个 %IX0.0  %QX0.0  类似这样的指令能 简化一下不? 这是三菱呢还是西门子呢?难道真是他们结合的小资辈?

这个符号敲多了也要手疼滴。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的错误如何解决???
新建一个文件,PLC类型选择IDEABOX MINI  编程语言选择 LD 。
无论怎样,只要一编译就出这个错误提示。

还有那个 %IX0.0  %QX0.0  类似这样的指令能 简化一下不? 这是三菱呢还是西门子呢?难道真是他们结合的小资辈?

这个符号敲多了也要手疼滴。

这样的指令不能简化,看看界面就知道它的内核基于Codesys软件。

Codesys的强项是带有指针的ST语言,不过Codesys不算完全符合IEC61131-3标准的。

网友B:
想让大众应用,就搞的简单 普及一些
复杂了用的人就少了

网友C:
界面不够友好确实会令人对产品敬而远之,作为指针尽可以内部编译时处理,出现在界面内画蛇添足了。

网友D:
在PLC配置中添加 CANmaster 就不会报错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样的错误如何解决???
新建一个文件,PLC类型选择IDEABOX MINI  编程语言选择 LD 。
无论怎样,只要一编译就出这个错误提示。

还有那个 %IX0.0  %QX0.0  类似这样的指令能 简化一下不? 这是三菱呢还是西门子呢?难道真是他们结合的小资辈?

这个符号敲多了也要手疼滴。

你不打%直接输入试试

网友D:
可以定义变量的啊~PLC配置里面,或者在全局变量里面定义都可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没用CAN 总线类的东西啊?
干嘛要去添加那玩意?
再说了,你们的教程上也没提到要添加那玩意?

错误又来了 ,现在提示上面的程序中%IX0.0 无效?
这东西要折腾多久才能上手?

楼主:
回复 网友E:
岂不是 画蛇添足?

网友E:
回复 楼主:
施耐德的是可以这样的,估计差不多

网友D:
回复 楼主:
在总线中的CPU作为主站,所以还是要添加那个CANmaster的。教程我们会进一步修订,给您带来不便十分抱歉!
关于地址的问题,您用的是哪一款CPU呢?

楼主:
回复 网友D:
IDEABOX MINI 300 412-1CG01-I
就是体验活动的那一款!

楼主:
回复 网友D:
问题是我并没有选择或者干脆没有挂接CAN总线的扩展模块。
为什么非要添加那个库文件?
如果确实每新建一个工程都需要添加库文件,那么在软件启动的时候自动加挂库文件,想来岂不是极好,极人性化的?
欧大侠怎么看?

网友F:
感觉这样的编程风格适合于搞程序的,不适合于普通的搞电气的,指令及语义似乎比较复杂!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感觉这样的编程风格适合于搞程序的,不适合于普通的搞电气的,指令及语义似乎比较复杂!

指令非常简单,不会超过20条,剩下的就是各类fB,Fc。

使用同种软件的有:ABB的Ac500系列PLC,Ab的Mciro800系列,施耐德的Somachine,国产的有和利时等等一大批厂商,在指令中,指针是特色,但是指针不是IEC61131-3规范中规定的。

网友D:
回复 楼主:
IDEABOX mini的系统平台是针对CANopen总线协议的,为便于用户使用,在新建的工程中,系统默认添加了一些总线通讯以及其他基础功能所需的库文件。
而在系统编译的过程中,PLC的配置是需要与添加的库文件相匹配的,因此出现了需要添加主站的情况。

网友H:
感觉后来的产品,要求客户起码大三以上,并且相关语言要会,否则基本的使用都费劲。

网友I:
什么都不做是不会有任何麻烦的,光吹口哨是编不了程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