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30):
求台达32ES用485通讯控制两台VFD-M型启停和频率的方法
我用DOP-B05S100触摸屏通过,台达32ES用485通讯控制两台VFD-M型启停和频率的方法。

网友A:
plc编程手册应该就有例子

网友B:
一样是台达的话,应该有专门的指令来控制,很简单的

网友C:
台达网上有实例;

网友D:
台達直接用MODBUS-RTU控制,參考變頻器手冊中的通信篇;分時切換就可以了

网友E(2013-10-26):
LZ加我Q我有台达EH的485通信案例。445766462

网友F(2013-12-16):
可以用屏的COM2,直接和变频器通讯挺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