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变频器

楼主(2013-08-30):
富士变频器5000M.VG5   33A的,上电以后报过热保护,那位师傅给解决下啊!有电路图的给我传一份,谢谢!

网友A:
热保护开关问题 或者热保护电路有问题,看看热保护开关是不是一直不随温度变化动作。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换了一个70的,但是上电以后报一个错误,我忘了是那个错误了,过了一会有上电就变成和原来一样的两个错误了。谢谢你的建议,我是个新手,希望多指教啊。

网友B:
把参数 恢复出厂值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