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30):
各位老师好,我有台英威腾G9变频器上电跳INVT 不知如何修理 谢谢各位指点

网友A:
查查操作面板与CPU主板之间连接是否有问题,你的情况好像就是面板只有显示厂家LOGO。

楼主:
像这种情况不接面板,也应该工作呀

网友A:
回复 楼主:
可能是CPU不工作,只有面板有厂家LOGO显示。查查CPU工作条件。

楼主:
换了一块CPU板,故障依旧显示INVT,有何好方案,下面的小电源板也检测了,是哪造成这种原因的,谢谢

网友B:
CPU 工作基本条件:电压、复位、晶振

楼主(2013-10-13):
谢谢各位了,问题已解决了,电源板一检测电阻坏掉

网友C:
诚心想和楼主合作。曾经修过这个故障,我有九成把握。QQ 659962800 电话18676145075 小覃

网友D(2016-03-01):
任何变频器,也就是不同品牌变频器,出现这种自检不能完成或不能自检,可以从电源方面查找原因,有可能是5v电压低,也可能是复位电路异常引起的,小电解电容‘小贴片电容漏电,电压检测电路降压电阻阻值变大或开路,甚至开关电源异常引起的,大家还有什么好的想法快加入进来吧。谬论一条,请提意见。万变不离齐宗,以不变应万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