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30):
本卷取机是靠助卷器来完成穿带,穿带的速度是25米,刚开始卷取机是采用速度模式穿带,当卷取机卷3圈后才开始建张,可是当带材跑到卷取机不到一圈的时候卷取机速度带有负载情况下速度下降,前面送过来的带材卷取机无法卷完造成带材松往下掉导致带材起皱而卷进卷取机。望各位大侠高手多多指教。

网友A:
看不懂,要是有图示加说明就好了。

网友B:
1、要查明,是什么原因引起速度下降:
负载过大、还是控制信号、控制模式。。。。??【带材的线速度不变,随卷取的直径增大,输出频率下降,是正常的】
2、前面的带材的速度是否可控?如果可以,调整这个速度满足来满足卷取机的当前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