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通信求助

楼主(2013-08-30):
大家好!有个通讯方面的问题想请教一下,一台气密性检漏仪,说明书上面写支持232通讯可以和电脑连接,但没有实例,不知道可以和信捷触摸屏通讯不?主要是想把检漏仪的测试结果的数据取到屏上面,检漏仪自身是用几位数码管显示的,但是检漏仪要装在机箱里面使用的,看测试结果就不方便了,现在只有取检漏仪的开关量输入输出接口 OK  和 泄漏  ,因此触摸屏上也只能显示OK  和 泄漏,具体泄漏量是多少就没办法显示,检漏仪除了配备开关量的输入输出接口外,就只有一个232接口,询问厂家得到比较详细的资料

用串口调试的  先给仪表发05 收到回传06后再发32收到回传06 05后再发06 再收到的就是数据了
收到的每8个一组的代码 怎么使它显示到触摸屏上面是十进制数字?比如收到的第一组
20 20 20 20 37 39 36 32 我把这些翻译成ASCII码就是 空格 空格 空格 空格 7962  就是目前测试的是第7962个产品   我该怎么转换使它显示到触摸屏上面是十进制的7962呢?

楼主:
希望有高手或信捷技术人员可以指导一下,先谢了!

网友A:
先用HEX指令把37转换成7,39转换成9,36转换成6,32转换成2,再用7*1000,9*100,6*10.最后全部相加即可。

网友B:
如果可以和电脑连就应该能和触摸屏连,主要看是什么通讯协议了。

楼主:
看触摸屏上面有 字符显示 功能,是不是可以直接显示PLC相应的寄存器里存储的这些代码呢?

网友C(2013-12-31):
学习下
plc和仪表通讯